[其他ST产品]
我该如何设置STR712的IO口的属性

楼主(2007-08-14):
IO, ST, pi, gp, GPIO
用IO口做数字量的输入输出
用IO口模拟IIC总线
用IO口模拟SPI总线
以上情况应将IO口设置成:标准TTL还是标准CMOS输入,开漏输出还是推挽输出?
在UARTx中,Rx/Tx Pin应设成什么属性?为什么?
例程中设置成
    GPIO_Config(GPIO0, UARTX_Tx_Pin, GPIO_AF_PP);
    GPIO_Config(GPIO0, UARTX_Rx_Pin, GPIO_IN_TRI_CMOS);
为什么?

网友A:
STR7上的很多I/O脚都是复用的

“用IO口做数字量的输入输出”是使用了IO口的默认功能,所以要配置成标准的输入输出。

用IO口模拟IIC总线或模拟SPI总线,因为是模拟,所以仍要配置成标准的输入输出。

至于是“标准TTL还是标准CMOS输入”要看你接的外围电路的情况而定。是“开漏输出还是推挽输出”也要看你接的外围电路的情况而定。

如模拟IIC总线就要用开漏输出和(TTL或CMOS)输入,而模拟SPI总线则要用推挽输出和(TTL或CMOS)输入。

UART是IO脚的复用功能,所以要使用GPIO_AF_PP,表示配置成复用的推挽输出。

一定要记住查看数据手册有关管脚的默认功能和复用功能(通常标准的输入输出都是默认功能而内置其它设备的管脚都是复用功能),这样就容易理解应该如何配置IO脚功能了。

网友B:
设置STR712的IO口的属性

用IO口做数字量的输入输出:(模拟SPI总线)
    输出:GPIO_OUT_PP
    输入:GPIO_IN_TRI_TTL
在输入和输出变换时,要改变设置。
用IO口做数字量的输入输出:(模拟IIC总线)
    输出:GPIO_OUT_OD
    输入:GPIO_IN_TRI_TTL

在UARTx中,Rx/Tx Pin应设成:
    GPIO_Config(GPIO0, UARTX_Tx_Pin, GPIO_AF_PP);
    GPIO_Config(GPIO0, UARTX_Rx_Pin, GPIO_IN_TRI_CMOS);
首先发送是可变功能而且是输出高或低,引脚上不连接上拉电阻。接收引脚也是可变功能,但是该引脚有多个可变功能,所以将其设置为GPIO_IN_TRI_CMOS,以便内部电路判别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