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R71x的定时器不是很好

楼主(2007-08-21):
相用来定时任一时间长度(在处理器的能力之内)不好做,无论你定多长时间都 是要等 到16位定时器溢出,不象51单片机,可以赋初值 ,也不象NXP的,可以与目标值比较,ST的用起来很是不爽。

网友A:
请LZ在本论坛里搜索一下相关的帖子吧,你还没有入门

这个问题已经在论坛中讨论过很多次了,我也不想重复地说了,我要说的只有一句话:“在你全面了解一个产品之前先不要做评论”。

网友A:
请用“定时器”在论坛里搜索一下,可以找出很多旧帖

如果您对那些说明和例子有疑问,欢迎再来问,谢谢!

网友B:
^_^用pwm方式了

网友C:
这样用可以么?

//Timer0 clk = 1MHz - Delayus(u32 us)

  TIM0->SR &= ~(1<<14);
  TIM0->OCAR = TIM0->CNTR + us;
  while (!(TIM0->SR & (1<<14)));

楼主:
我的程序一进定时器中断就停在这里

网友D:
你的程序没能下载到内部Flash中。

你检测一下Flash里面的数据。

楼主:
你们的例程是下到Flash中用的?

有没有在RAM中调试的程序?我目前手上有Multi-ICE和Wiggler两种开发工具,好像都不能往flash中下程序。

网友E:
st上手就是比较困难,

网友E:
continue

丰富一下各类的源码,还是很有必要的,,芯片功能太强,其实我们就需要做最简单的工作,繁琐的文档让我困扰到现在,直到现在rtc都没有写代码,
不过,将st源码看一遍,还是很有帮助的,直接看文档,云里雾里的

网友F:
你也许太过于纠缠形式

我是对照代码来理解外设结构的。用户手册,基本不怎么看,主要看.h和.C源文件,其实每个函数都有很详细的入口、出口、功能描述。

网友G:
ST的源码在哪里下?各种接口的例程都有么?

网友F:
你是用什么?IAR还是Keil?

在它们的安装路径下可以找到Example文件夹,进去找到ST目录,里面就是了,外设库、每个库的使用例子都有,连工程都帮你建好了,你还需要什么呢?这些可比印在书本上的代码可靠多了,至少不会印错了搞得也跟着敲错了,要是本来就摸不到门道的就更莫名其妙了。

由于Keil将ST的外设库编译成了Lib文件,例子调用的都是Lib文件,当你将例子移走的时候要注意链接要修改过来别出现找不到Lib文件错误。

楼主:
我先是用的ADS,现在改成IAR了。

因为ADS下没成功,所以,没办法,我只得重新学一个IDE了,IAR下的例程确是不错,但就是不会重建,一重建就不成功,好像有些设置没搞全吧,只好凑合着在原Workspace下删了没用的Project,以这样的方式修改先。
ADS下的例程在我用的版本中我发现一个错误,但不记得了。是源码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