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R712不能在RAM中调试吗?所给例程都是在Flash中调试的吗?

楼主(2007-08-23):
如果用ST的ARM只能买J-link吗?

网友A:
Re

当然可以在RAM里调,只是RAM空间较小罢了。

网友B:
只是RAM空间较小罢了。

用内置 64KB ram的版本调试可以么?

网友C:
STR71x可以在RAM中调试,只需把代码和数据全部分配到RAM中

当然设计上RAM是用于放数据的,事实也是如此,小程序可以在RAM中调试,大程序肯定要在Flash中调试。

楼主:
所供ADS下的例程是在flash下的

我想在RAM下调试中断,应怎 么改?

网友D:
下载地址

ADS1.2中只要在工程设置中修改一下RO,RW地址,重新编译一下就行了,这个很简单的。

楼主:
如此修改中断能正常不?

楼主:
我没修改成功

如何修改?我从没改过,以前用LPC21xx的都是周功做好的,我们使用都无需关心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