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执行IAP中的中断服务程序?

楼主(2007-09-04):
IAP在bank1中,在IAP里有中断程序,可是当IAP把bank0擦除后中断就不再执行了,应该是由于中断向量表存在bank0中的缘故,可是该如何解决呀?

网友A:
你需要把中断向量表拷贝到RAM的0地址区,然后把RAM进行重映

你需要把中断向量表拷贝到RAM的0地址区,然后把RAM进行重映射到物理地址0x0000 0000,同时在必要时修改中断向量使向量指向你的Bank1中。

网友B:
为什么要指向Bank1

“同时在必要时修改中断向量使向量指向你的Bank1中”这句话不明白,请版主解释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