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直流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07-09-07):
请问使用什么芯片可以驱动24V,180W的直流电机
(电机就两个接线头,接24V直流正负极);

电机能正反转,速度可调;

最好有制动功能,即能使电机瞬间停止。

网友A:
我作过玩具电机驱动

24V,180W这个电机功率好大。如果只是玩具电机我用过L298P.显然和你这个不一样。

但是,,,直流电机的制动性能是很差的。你可以 用脉冲驱动的方式.而且用涡轮涡杆,减小转速加大扭距.速度慢了好控制.
而脉宽是可以调节的。

网友B:
用PWM方式作双极性控制

用PWM方式作双极性控制在加上PID控制可以做到很好的控制,
PWM用H型接发

楼主:
谢谢

谢谢指导。不过现在用涡轮涡杆还得从设计制作,来不及了。
3楼:你说的PWM方式作双极性控制是指用MOS管吗?这种H桥电路好像对大功率的电机不太好,可能是因为功率消耗大;而且制动效果不知道如何?

网友C:
瞬间制动呀,太难了

楼主:
制动

不可逆的制动不难,现在是要可逆的,就不知道怎么做了。我试过H桥受限控制,照书上做的,不知怎么回事调试就是不行。MOS管过热,可能是哪里有短路,但就是找不到原因。

网友D(2008-02-06):
瞬间停止,怎么叫作瞬间呢?

这与你的负载惯量以及转速有关~
从开始制动到完全停止,肯定会有一个过冲的角度和时间~
采用双极性驱动可以加快这个转变过程

也可以加一个制动器,硬卡下来~也不能太硬,就连紧急刹车都还要防抱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