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IO管脚不能置高位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9-14):
选择的GPIO_CONFIG是GPIO_AF_PP

网友A:
GPIO_AF_PP表示你选择了该管脚的附属功能

请说明你用的是什么芯片,哪个管脚?

楼主:
STR710任意一个IO

网友A:
STR710上很多I/O脚都是复用的

选择了复用功能后当然不能做普通I/O用了。

楼主:
是这样的,以前用这个程序是可以的,是不是还要再设置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