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C电源与数字可否接在隔离电源上?

楼主(2007-09-19):
VDDA&VSSA VDD&VSS 可否分别接在隔离电源的相互端上

网友A:
你的问题太笼统了

请详细说是你的供电方案。

楼主:
隔离DC-DC 电源方案

VDD&VSS 接在 +3.3V GND上;隔离DC-DC输入接+5V GND(与+3.3V共地);VDDA&VSSA 接隔离DC-DC输出端上(+3.3VA,AGND);此方案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