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R710F看门狗!

楼主(2007-09-21):
请问高手str710F的看门狗最长喂狗时间是多少秒啊?我的系统老是没即时喂狗导致复位。谢谢

楼主:

很奇怪这个问题好像不是很难吧?怎么没人回啊?

网友A:
没有一个固定的值

最长喂狗时间要根据APB2的时钟、看门狗的分频系数、你写入WDG key register里面的值来决定,不同的设置决定不同的最长喂狗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