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 评估板 烧写SPI FLASH

楼主(2007-09-28):
请问:在 STM32 评估板上,如何把 STM3210B-EVAL_SPIFlash.dfu 写进SPI FLASH ?

楼主:
帮个忙

已经安装了DFUSE 这个软件了,但是把评估板插到PC 上,怎么还是不认我这个设备呢?

网友A:
使PC认EVB板的方法

问题出在你没有在你的EVB板上下载DFU代码,当然会使PC不认EVB板。
请到ST的网上去下载USB KIT 的firmware,其中就有该代码。

楼主:
谢谢 JIANG_WX

但是从ST 买回来的,跑的好好的EVB板,也需要重新把FIRMWARE 下载到STM32F103 里面去吗?

网友B:
买回来的EVB板上的程序中不包含DFU部分

所以3楼让你先下载。

楼主:
谢 浪淘沙

再问一下:要把DFU 用JTAG 灌到STM32F103 , Boot Select 选User Flash 还是System memory 还是SRAM  呢?

网友C:
Boot Select 选User Flash

Boot Select 选User Flash,这样比较好。

楼主:
可以用DFU烧写SPI FLASH 和 STM32F103 了

谢谢JIANG_WX ,浪淘沙 ,ijk 。

网友D:
楼主,你好!

我也正准备使用STM32F103 ,我想请教一下:

如何将DFU代码(即Bootloader服务程序)下载 到STM32F103 中去呢? 买来的时

候,STM32F103估计是空片的.

是否需要特殊设备才能下载? 如 Ulink2 或 J-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