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R710 IAP问题求助

楼主(2007-09-28):
我最近在调试STR710IAP程序时出现一个问题,说明:我的IAP程序中没有用到中断。问题是,当用IAP下载没有中断的用户程序时是正常的,当下载有中断的用户程序后执行用户程序时,用户程序不会产生中断,导致用户程序无法正常运行,请版主帮忙分析解释!

网友A:
应该是你的中断向量设置的不对

请参考另一个帖子:STR71x IAP with interrupt for application

楼主:
IAP求助

看了和很多关于IAP的帖子,让我感觉很乱,怎样将中断向量表拷贝到RAM的0地址区,然后把RAM进行重映射?还需要做那些设置和修改?现在的我还不具备修改底层那些启动文件的能力,我只是希望有一个范例程序,可以让我的IAP程序能够下载带有中断的目标程序,然后在照葫芦画瓢下载我的目标程序,希望版主尽快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