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R710的USB在接收到主机的OUT数据后,总是不返回ACK?

楼主(2007-10-19):
ACK是器件自动返回的吧,要发过好几十遍才能返回一个ACK。可能哪里的原因?

网友A:
可能你的端点中有数据未读取? 是什么都没返回还是返回了NAK

楼主:
谢谢圈圈,返回NAK

使用的KEIL下HITEX的STR710的例子。返回NAK说明CPU在忙,忙些什么呢?是否跟我串口发送数据有关,我用的查询方式向PC发送进入哪一步的状态了。

楼主:
不对,怎么会跟串口有关,肯定是哪里被堵住了

网友A:
你没有将输出端点清空,它就会返回N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