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A/D精度

楼主(2007-10-27):
STM32单片机A/D精度最好能到多少啊???

网友A:
STM32的A/D是12位的

在数据手册的第一页标明,LZ是找不到数据手册还是没有看?

STM32F103x的数据手册: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ds/13586.pdf
STM32F101x的数据手册: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ds/13587.pdf

楼主:
AD精度

浪淘沙:
   你好,我问的是AD精度,与A/D是12位不是一回事,有线性、积分等误差。按你的理解STM精度是1/4096,那错了。我估计12位A/D能到0.2%就是最好的AD了,目前还没找到,连ADI都没有。

网友A:
STM32的A/D精度

看样子LZ在这方面比我有经验,那么请你看看STM32F103x数据手册的5.3.17节和STM32F101x数据手册的5.3.16节,那里有你所需要的精度参数。

ST对A/D精度的度量不是按百分比给出,是按结果的位数给出,因为不同的值下误差的百分比也不一样。

网友B:
呵呵,楼主要求蛮高的。Rev2的DS中还是TBD,好在Rev3中终于有

see table-43@P59,pls

Table 43.     ADC accuracy(1)
Symbol         Parameter     Test conditions     Typ(2)     Max(2)     Unit
ET     Total unajusted error     fPCLK2 = 28 MHz, fADC = 14 MHz, RAIN <10 kΩ, VDDA = 2.4 V to 3.6 V Measurements made after ADC calibration VREF+ = VDDA     3    5    LSB
EO     Offset error     1    3
EG     Gain error     1    ±2
ED     Differential linearity error     3    3
EL     Integral linearity error     2    4
1    ADC DC accuracy values are measured after internal calibration.
2    Data based on characterization, not tested in prod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