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急!!请教STVD7 C编译器设置问题

楼主(2007-11-02):
我使用的是 STVD7  c编译器使用的是cosmic EVAL

安装完成后直接打开example里的ad工程 编译后。提示我没有设置c编译器路径,
我在 project--settings--general--设置编译器路径指向C:COSMICEVALST7
再进行编译后提示错误:
Compiling interrupt_vector.c...
cxst7 +lite0 +modm +debug -pxp -no -pp -l -iC:COSMICEVALST7hst7  -clDebug -coDebug interrupt_vector.c
unknown macro lite0
 The command: "cxst7 +lite0 +modm +debug -pxp -no -pp -l -iC:COSMICEVALST7hst7  -clDebug -coDebug interrupt_vector.c"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adc.elf - 1 error(s), 0 warning(s)
根本通不过 请高手指教

楼主:
我已经解决了

我从下了一个新的cosmic 编译器,安装后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

但还是希望高手 解释一下,那个错误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A:
问题应该是你先前使用的Cosmic编译器的版本不对

而你使用了新版本生成的项目文件与旧的编译器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