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Open-Drain输出

楼主(2007-11-05):
大家好:
    我用STM32F103 PB.1控制一个PNP三极管的B极,电路图如下:
PB.1不是一个具有FT属性的引脚,根据经验,3.3V器件open drain方式输出加上拉是可以用来驱动5V器件的。因为板子数量不多,现在是没有焊上R502。不知道焊上后,会不会烧掉STM32.但我不想在PB.1上加对电源的二极管钳位电路!
     请各位给点建议!

楼主:
在线等等回复

急呀,有没有人知道答案!如果没有,我只能冒着烧片子的危险来做试验啦。

网友A:
建议修改电路

  建议增加电阻 R503,1端接三极管基极,另1端接地。R501取值1k,R502取值100,R503取值10k。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