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SP测试程序,欢迎评测!

楼主(2007-11-05):
找点时间,做了个非常简单的STM32 ISP功能测试程序。欢迎大家测试。
只做了四个命令,其他的还没做,呵。还有准备做个HEX文件下载和OPTION操作。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5172438494.rar

网友A:
可以连接上

楼主的程序可以连接上VBT6的芯片,ST的ISP程序就一点反应也没有,我使用的三芯简易串口电缆。希望再接再厉,加上flash protection的功能。

楼主:
实现所有功能的测试版

好象‘写保护’不起作用,但命令执行都正确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7155854802.rar

网友B:
是用vb做的吗?

可以把源吗传上来这里,等懂vb的人一起修改完善吗?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观点

这个似乎要装有VB程序的机器才能用 如果楼主方便把源码上传 大家可以用其他语言编写可独立运行的程序

网友D:
在ST的网站上有一个演示版本供免费下载

网友E:
官网的那个不是可以用么。。。

网友D:
ST网站上的只是演示版本,并没有实现所有的功能

网友F:
这个 VB 做的STM32 ISP,可以读我KEIL 评估板的ID

  也可以实现其他几项 功能。不错呀,我还想 用它下载 BIN 文件到 我的
评估板呢。(还没有时间试 新的版本)

   在 ST  网站 上 的 那个“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可以下载BIN文件到 我的 评估板。

   原本以为一定要用那些 “ULINK、 JLINK ”才可以升级程序呢。

   后来发现 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 可以升级, 就是利用 串口 ,USB线是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