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管脚问题

楼主(2007-11-06):
HSE 管脚PD0 PD1说明好像和数据手册里92页AFIO_MAPR位15 说明不符
HSI 管脚PC14 PC15 到底复位初是什么状态,是接晶振状态? 通用管脚状态??

望大侠们教导下

网友A:
估计你问的是STM32,但还是请说明为好,否则浪费你我的时间

网友A:
如果你问的是STM32

我看不懂这句话“HSE 管脚PD0 PD1说明好像和数据手册里92页AFIO_MAPR位15说明不符”

上面下划线部分是指什么?是后面提到的92页相同的手册吗?在第几页?

另外,你提到的手册应该是“技术参考手册”,编号RM0008;数据手册只有不到80页。

楼主:
补充说明下,

数据手册是指:STM32 reference_manual.pdf
AFIO_MAPR 设置,和PD0 PD1是晶振接入状态,还是通用状态问题,上电复位后,PD0,PD1是晶振接入状态,还是通用状态??

为什么光说第一行的描述,而不说明第二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