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中断不执行的原因

楼主(2007-11-11):
请问各位大侠,使用STR711FR2的输入捕获通道中断,中断不能执行的原因都有哪些可能?谢谢。

网友A:
设置中断优先级没有?

楼主:
设置过了

中断优先级已经设置过了,中断允许等也已经设置过了

网友B:
检查不产生中断,先在你认为要产生中断时看看是否出现中

不产生中断无非有几种可能:
1)要求产生中断的外部条件没有出现;
2)产生中断的条件出现了,但因为功能配置不当,该条件未被捕捉到,既对应该条件的状态标志没有被设置;
3)上述两条都正常,希望产生中断的状态标志被正常设置,但没有开启(Enable)相应的中断机制;
4)有更高级别的中断条件始终不能被清除,CPU不能响应希望看到的中断;
5)中断向量没有设好,在系统产生了要求的中断时,程序没有进入你要求的处理程序,使你误认为没有产生中断;
6)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产生了中断但你判断中断源的程序有误;
7)其他可能的原因就请其他人来补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