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ulink 1 能调试 STM32吗?

楼主(2007-11-14):
(无正文)

网友A:
ulink2才能吧。。。

ulink1不能

网友B:
ulink1 support jtag only

网友C:
只能用ISP下程序.

网友D:
ULINK 2 才支持 cortex-M3

网友E:
放心用啦

网友F:
支持

先安装MDK3.05,并驱动ULINK,然后备份下BIN目录下的ARM.DLL UL2ARM.DLL UL2CM3.DLL 三个文件;再安装3.11版,用上面备份的3个文件再替换掉BIN目录下的相应文件。这样你的ULink就支持STM32了。

网上别人说的,我没有试过,因为我没有ULink。

网友E:
嗯!就是这么用的

3.05也不用装的,直接提取出里面的ulink驱动和那3个文件即可

网友G:
ulink调试 stm32 我现在就这样用呢!

http://www.icdev.com.cn/bbs/viewthread.php?tid=6872&extra=page%3D1
可以用这个参考一下.ulink调试 stm32 我现在就这样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