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rlink成功烧写st7lite49m,却无法运行

楼主(2007-11-14):
使用rlink在线烧写st7lite49m,程序及配置字都成功烧进去了,读出来也是正确的,但就是这样整个正常的过程,程序写进去以后,连一盏灯都点亮不了.我怀疑是单片机根本没起振,我采取的配置是内部rc1M振荡,两个晶振口都接了地,大家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会是什么原因,不胜感激!

网友A:
re:

用RLINK仿真过吗?先不要配置ICCCLK/ICCDATA以确保RLINK能正常连LITE49M

楼主:
没有防真过

但可以正常烧写单片机,应该说明通讯是没有问题的吧
同时想问一下,stvd7现在最新的版本是多少?

网友B:
请始终在ST的网站上下载最新的STVD7

请在这个网页中下载最新的STVD7:Documents and files for family ST7 / Software for Tools

最新版本为3.4.0,发表于2007年4月:
New features
- Emulator support for ST7FLITE54K4/S4, ST7FLITE55C4
- Simulator for ST7FLITE54K4/S4, ST7FLITE55C4, ST7FLITE49M
- ICD support for ST7FLITE54K4/S4, ST7FLITE55C4, ST7FLITE49M
- Support for STICK hardware tool
- Support for booleans with the Cosmic C compiler
- Generation of interrupt requests in the simulator
Corrections
- Several bug fixes for wrap executable projects.
- Initial project settings properly restored when Cancel is done after selecting Default settings.
- Link file modifications are automatically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e list of build dependencies.
- The project settings window displays the list of linked standard libraries.
- STVD7 allows you to create a section in the linker/input that has the same name as an existing section.
- New option allows you to choose to save files automatically before building a project or before starting a debug session.
- Installing the STM Parallel driver version 1.2 under Windows XP Service Pack 2 no longer causes a crash during installation.
Obsolete
- Support removed for STM6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