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USB库有个宏有点问题,希望改正

楼主(2007-11-21):
USB库头文件中
usb_regs.h中
/*******************************************************************************
* Macro Name     : SetEPAddress.
* Description    : Sets address in an endpoint register.
* Input          : bEpNum: Endpoint Number.
*                  bAddr: Address.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define _SetEPAddress(bEpNum,bAddr) _SetENDPOINT(bEpNum,
    _GetENDPOINT(bEpNum) & EPREG_MASK | bAddr)

如果原来有不为0的地址,然后又想设和原来不同的地址,问题就出现了,
应该将以前的地址清掉,再或比较好!

网友A:
谢谢brotherwen的建议

将把这个意见反映给写这个库的工程师,在下次更正时改进。

这里有一个问题想与brotherwen探讨一下:什么时候可能出现原来的EP地址会不为0?我没有做过很多USB的应用,不太了解,希望楼主能给个例子。谢谢!

楼主:
解释一下

呵呵,我只是建议下这个函数的规范而已,系统复位时,此域复位值是0,如果只调用些函数一次,或者调用几次时,所设的地址值是一样的话,当然也不会出现问题
而且这是一种几率大的情况

再说说几率小的情况:(但不代表不会出现)

如果给应用人员,调用了几次,而设的值不一样,也就出现问题了!!!

谢谢

网友A:
我认为在一个应用中,EP的地址是在设计阶段就定义好的

因为实践经验不足,我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在设定了一个EP的地址后还有可能修改它。至少从USB协议的角度看,一个EP的地址是在配置描述符中定义为常数的,而在设备运行过程中是不可能改变配置描述符的,因此EP的地址也应该不会被改变。如果没有必要改变EP的地址,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多次调用_SetEPAddress。

不知以上理解对不对?

当然,从软件的坚强性来讲,你所提出的建议是正确的,它可以有效地避免由于软件设计人员的失误而造成的意想不到的错误。

楼主:
我所解释的,也就是你想说明的一大片

正是从你最后一句话,我才提出的
晕晕

网友B:
Thank you, brotherwen.

We will take n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