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问ST网站上下载的UM0424中KEIL 的几个USB例程有试成功的没?

楼主(2007-11-21):
    我用的是KEIL FOR ARM MDK 3.11编译UM0434解开后里面的KEIL MDK里面的几个例程,直接双击项目文件打开的,想实验下USB功能,我用的板子是ST的那个评估板,先是用的虚拟串口那个项目,打开后直接编译,显示是编译成功,0个错误和警告,然后我把它下载到我的评估板后,连接USB口可是计算机依然显示无法识别,然后又依次实验了剩下的几个项目都是如此。不知道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对,还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
    另外我也简单看了按程序下单步执行,发现按程序使能USB时钟后,KEIL中的响应USB时钟显示是67M左右,而不是应该的48M,实验了剩下的那些例子都是如此,并且看看程序,USB时钟初始化这部分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又是KEIL的问题?不过不管什么问题,按照提供的例程编译的USB几个例程项目没有一个好用,实在是个大问题,困扰了我好几天,究竟是我的评估版有问题还是怎么回事?
    有没有哪位也是用KEIL环境来编译STM32的,能否也实验一下ST提供的这几个USB例程,究竟是不是真的能用啊?谢谢

网友A:
能用的,我验证过USB转232的那个,

网友A:
其余的,应该是16K限制,没多搞,换个正版或者盗版

网友B:
demo板的程序是经过严格测试的

demo板的程序是经过严格测试的,我建议可以购买正版的RVMDK,可以省掉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楼主:
谢谢几位:)

   另外我想再问下kanghai兄弟,那个程序你是直接打开项目文件编译后就下载用的,还是什么地方需要改动?能说详细说下么,我想确认一下,谢谢

网友A:
不用改,去掉只读就行了,

楼主:
我刚刚试了,还是不行,老样子。

谢谢kanghai,我刚刚试了,还是不行,老样子。我是用的MDK网站上下的3.12评估版编译,生成的AXF放在另一台3.05的机器上用ULINK1来下载的。之前也把只读都去掉了。
    设备管理器里面有个UNKNOW DEVICE,我试着用目录下的那个STMCDC文件来驱动,显示硬件不对,也没装成功。
    实在搞不懂了,难道是我评估版上的硬件焊接有问题?
    另外,评估板上USB接口旁边的那个JP1的跳线有没有关系?就是连接USB DISCONNECT的那个,我以前在用AT91SAM7S64的时候,这部分电路不接,就光2根USB_DP USB_DM两根连接到USB插座也可以识别出来的

网友A:
有关系的,具体你看电路就明白了,我用的EBT的KEIL

楼主:
终于搞定了,原来是根铜丝搞的鬼啊

    刚刚仔细地检查了下电路,终于发现原来是连接USB接口的一个非常小瞬态保护集成电路焊盘的2个脚之间有根很细的铜丝卡在中间,USB_DP的脚对地短路了,所以导致故障,清理干净后终于可以正常使用了,唉~~~绕了一大圈!另外试了下那个跳线,发现用不用USB DISCONNECT都可以正常使用,只不过,不使能的时候USB的连线插着即使关闭评估版的电源,计算机上也没反应,仍然显示有虚拟串口,接上USB_DISCONNECT后,当关闭电源时计算机马上就有反应了,相应的虚拟串口就马上消失。
    这下终于放心了,呵呵,多谢luckyhands和KANGHAI兄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