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教个STR710的ADC问题

楼主(2007-11-28):
用两个5.1M的电阻分压后,进行AD转换,当加3.6V电压和0V电压采样的值是一样的。
代码如下:
    ADC12_ConversionStart();
    while(ADC12_FlagStatus(ADC12_DA1)==RESET);
    ADC12_Value.i%=6;
    ADC12_Value.buff[ADC12_Value.i]=ADC12_ConversionValue(ADC12_CHANNEL1);
         ADC12->CSR &= ~ADC12_DA1;
         ADC12_Value.i++;
         ADC12_ConversionStop();

网友A:
STR710的ADC输入最大为2.5V

如题

网友B:
“当加3.6V电压和0V电压采样的值是一样的”,请问读出值是

“用两个5.1M的电阻分压”,请问你是如何分压的?

在Datasheet中有这样一段话:“Any added external serial resistor will downgrade the ADC accuracy (especially for resistance greater than 10kΩ).”,请查看你的电路是否满足这个要求。

另外,不知你的分压电路如何,但建议减小分压电阻至100K量级,以保证内部ADC转换有足够的电流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