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串口调试请教

楼主(2007-11-28):
我用STR710开发板运行IAR带的串口例程,由开发板发送字符给PC,编译烧录成功,用串口线将开发板同PC串口连接,用串口调试工具,观察接受数据,接受区无任何显示,用示波器观察开发板发送脚(5脚)和地(3脚)波形,肯定有数据,检查波特率和数据位设置也没问题,用别的设备实验PC机串口,调试工具接受区可以显示,请教高手,症结可能出在那里?

网友A:
请用示波器检查STR710出来的波形符合要求

请用示波器检查STR710出来的波形符合要求,即波特率和数据与程序中设置的相同。

另外请注意发送给PC的数据最好是可显示的字符,不可显示的字符不一定看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