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楼主(2007-11-29):
请问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会影响产品的发热(产品温度上升)?

网友A:
一般不会

放大倍数不会三极管温度,但保证他的输出变化会引起什么结果.
如果没有稳定工作点电路的话,温度变化会影响三极管放大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