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32.768 8m

楼主(2007-11-29):
用示波器测32.768 8M无波形输出,
但JTAG能识别到核心.
是否正常.

楼主:
RE

STM32103VB的芯片

网友A:
用的内部还是外部振荡器?示波器测的哪个管脚?

楼主:
ks

外部晶振32。768K,8M
in跟out引脚均无输出,
不知STM32F的是快时钟(8M)先起来还是慢时钟(32.768K)先起来
之前用ST的2205/04/02的时候是先快时钟后慢时钟的,
因为只提供的一块DEMO板+ULINKME给我们,我还不能确定。
自己的画的板还没有发出去。

楼主:
还有就是用串口下载程序时,
怎么样都连不上,确定串口没问题,交叉跟平行的线都试过了,
boot也对
更换32768及8M也无效,

网友A:
哪来板?复位信号好吗?JTAG能调试吗?

楼主:
在32768的OUT脚上接了个20Ω电阻后问题解决

网友B:
串口和RTC

串口下载程序,串口连不上问题我也碰到过,使用的是ST 的STM32评估板。

另外在做STR750时,RTC时钟根本就不起振。

网友C: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并个10M电阻才行。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并个10M电阻才行。

网友D(2016-07-08):
STM32F系列,为了控制EMC,振荡信号比较弱!示波器的探头足以使其停振。要想测出外部晶振的波形,可以加强振荡。加大谐振电容,并联电阻,都行!

网友:
时钟配置对了吗,要配置系统时钟才能用外部晶振。

网友:
根据此图配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