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一个十分奇怪的问题(ST72324或ST72325)

楼主(2007-12-06):
一个简单的配合CAN控制器SJA1000的CAN通信收发,用ICC RLINK 可以仿真ST72325,在仿真时有CAN通讯信号出现,一旦把程序下到FLASH中,再重新上电,用示波器观察什么也没有!!!??
很疑惑,怀疑程序没运行??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那你的编程选项又是如何设定的?

楼主:
编程选项?

我用的是STVD编的程,程序不大,用的都是默认设置

网友A:
STVD7能编程吗?不能

不能,估计你调用了STVD7界面下的STVP7界面,既然你仿真可以,烧写不行,那就看看你的烧写设置啊,就是Option Bye的设置。

默认?我不知道你的默认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