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AR中链接器问题请教

楼主(2007-12-07):
在IAR中选项设置中,设置LINKER的CONGFIG,为产品指定命令文件,命令文件需要自己编写吗?使用什么软件编写?怎样编写?那有相关资料吗?谢谢指点!!!!!!!!

网友A:
文本文件,用iar自己的编辑器编辑就行,记事本也行

网友B:
IAR中链接器问题请教

如果你是对片内FLASH,SDRAM操作,只要你在OPTION选项中选择了对象的处理器类型,IAR 会自动帮你配置好这个文件.如果需要修改,用IAR自带的编辑器或者你熟悉的编辑器都可以打开并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