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103的片子乘法和除法指令各是多长时间啊

楼主(2007-12-13):
st912系列的乘法是单指令周期,stm32 的手册上没看到说明阿

网友A:
STM32的乘法指令为单周期的,除法指令根据操作数大小为2~12

STM32的手册中当然找不到说明,因为这是Cortex-M3的特性,应该到ARM公司的资料中去找。

ARM公司已经有相应的资料,ST的手册中没有必要赘述了。

网友B(2011-09-04):
STM32做一个浮点乘法和处罚,分别大概多长时间啊?

网友C:
你可以反汇编一下看下汇编代码,再查一下指令表就可以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