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译STM32F10x的GPIO例程时有如下现象

楼主(2007-12-21):
在编译C:KeilARMExamplesSTSTM32F10x的GPIO例程时有如下现象,恳请大侠们能帮小弟解惑!
1 直接 bulid targer ,系统提示如下:
Program Size: Code=1844 RO-data=268 RW-data=8 ZI-data=608
2 移除library组下的STM32F10xD.LIB和STM32F10xR.LIB 两个文件,然后在加入C:KeilARMRV31LIBSTSTM32F10x下的所有文件,再  build targer ,系统提示如下:
Program Size: Code=5234 RO-data=290 RW-data=8 ZI-data=608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CODE,是不是也要占用不同大小的FLASH?自己编写程序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A:
各自编译调用包含的库内容不同

最合适的办法是需要用什么,就调用什么。可能的话,也可以裁剪ST提供的库。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是因为你链接时包含了很多不用的模块

你的第1种情况中,例程中只包含了例子中需要的模块。

你的第2种情况中,因为你加入了所有外设的模块,所以目标结果必然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