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调查一下,关于万利的EK-STM32F上面那个调试器性能

楼主(2007-12-23):
想了解一下各位买了万利的EK-STM32F的开发板,板子上面附带的那个内嵌ST-LINK II仿真器性能如何?是否会出现调试经常异常、或死机的故障?

网友A:
我还没用

都用isp下载了,一开始用了,也只是下载程序然后run

网友B:
速度比ulink低不少,不能调别的u,usb没插时一直复位着stm32

用ulink,所以用的不多,还没发现死机什么的

网友C:
简直搞球不清楚这些link

MD 太多了!!!

VGA,XGA,XXGA  什么的至少搞个 VGA 640*480 *16色级兼容嘛!再花开两朵,各表一支噻!

前几天力源拿了个EMlink 又据说是真的Ulink,也不知道真假!计划只好把万利的几块板子先放一下,以拿个 带独立 EMLink 为起点了。

网友D:
速度奇慢啊

网友E:
我兩塊都玩過,英蓓特的下載比萬利的快很多.

楼主:
慢到什么程度啊

这里有没有用过Wiggler的,是否速度比Wiggler还要慢?

看上去好像各位用的时候还稳定是吗?   速度慢到也还能理解,毕竟一分钱一分货,我想知道会不会调试的时候老是死机啊、异常退出啊这些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