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EK-STM32板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7-12-25):
1.例程序中的U盘程序无法正常工作,在Debugger连接后就出现了一个移动硬盘(疑为STM32的flash)。但运行MassstorageSimpleBuffer程序后在设备管理器里有一个出错的USB Device。
2.运行LCD demo正常,理论上说在进入debug后IAR已经将程序烧录入IC中,但单独使用USB供电(CN5)脱离Debuger程序无法运行。
3.操纵杆为五键但是例程序中只给了上下左右的code,需自己独立添加SELECT代码(还好不是很麻烦)。

楼主:
刚发现

item 2:由于调试器不停复位导致,去掉JP15nReset就行了

网友A:
关于EK-STM32板的几个问题

1)在Debugger连接后就出现了一个移动硬盘
这是ST-Link2的设备,用户不必再安装ST-Link2的驱动;这个移动硬盘为只读,是不可写的。

"运行MassstorageSimpleBuffer程序后在设备管理器里有一个出错的USB Device":这个问题有人正在测试,好像是这批板子换了晶振,程序中没改,很快会有结果。

2)运行LCD demo正常,理论上说在进入debug后IAR已经将程序烧录入IC中,但单独使用USB供电(CN5)脱离Debuger程序无法运行。
如果把Debugger的USB线拔掉的话,使用CN5供电,需把JP1跳到USB一侧。

3)操纵杆为五键但是例程序中只给了上下左右的code,需自己独立添加SELECT代码(还好不是很麻烦)。
估计是写Demo的人故意留个破绽,让学习者自己添加。哈哈

楼主:
楼上

实践证明你的办法好像没用。
1.在随盘的例程上确实是你说的写错了,但改过来依然是一个出错的USB Device.是不是需要一个特别的驱动程序呢?
这次改过的程式响应出了一个massstorage的设备(USB device)在右下角。我想应该是驱动的问题了。这个东东需要下驱动吗?
2.在官网上的程序写的是对的,但是连枚举也没发生,干脆不响应的说。(可能是不同板子调试的,还需要钻研下)

网友A:
5楼:你插SD卡了吗?

4楼说:“如果要进行真正的u-disk读写,要插入SD卡”

[这几天总是敲错字,晕~~~]

楼主:
俺插了

SD卡

网友A:
我刚试过,可以正常操作

这样试试看:
1)编译项目文件
2)进入调试状态
3)退出调试状态
4)拔掉调试器的USB线
5)改变JP1到短接USB一端
6)去掉JP15上的nRESET短接块
7)插上SD卡
8)将USB线插在CN5上并联到PC上
  此时应可出Removable Disk

顺便说一下,我的SD卡为Lexar 256MB,你用的是什么卡?

[这几天怎么总是写错别字?晕~~~]

楼主:
出来了,感谢香水思路

我开始用的是panasonic的SD卡,一直不通,后来换了金士顿的MSD就好了。

网友A:
呵呵9楼,这叫香薰法,哈哈

安神醒脑~~~~

网友B:
怎么用外部的JTAG

这个板子怎么用外部的JTAG,怎么去掉板上的跳线还不是可以用

网友A:
11楼,请不要重复发帖

这个问题已在另一个帖中回答

网友C:
记住"香薰法"~~~

网友D(2008-05-18):
外部JTAG的使用

外部JTAG不能把跳线拔下来,拔下来识别不了芯片。接上ulink2居然能认出2个设备,其中一个为未知,不用管他。奇怪的说明文档里说要把跳线取下来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