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AR442A无法下载程序到STM32

楼主(2007-12-29):
原来使用的是441A的,打的补丁,下载调试STM3210x没有问题。
换成了442A,却无法下载。找来找去,找到原因:更换442A中的armjlink.dll和jlinkarm.dll两个文件为补丁中的文件,下载OK!

不知道各位是否这个问题,一起来讨论下。

网友A:
使用5.11吧

网友B:
魏老师有5.11的KEYGET?

网友C:
IAR442A可以下载程序到STM32啊

  不管V4.41A的+补丁,还是V4.42A不加补丁,我下载和调试STM32F10x都没有问题:包括STM32的A版和B版。

  1楼说:更换442A中的armjlink.dll和jlinkarm.dll两个文件为补丁中的文件,下载OK。让我觉得奇怪,因为IAR V4.41A只需 升级到V3.60a的armjlink.dll和jlinkarm.dll就可以正确驱动STM32了,而IAR V4.42A的armjlink.dll和jlinkarm.dll为 V3.7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