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教大家,万利的EK-STM32板和它的ST_LINK能不能在KEIL下仿真

楼主(2007-12-30):
请教大家,万利的EK-STM32板和它的ST_LINK能不能在KEIL下仿真,
HOTPOWER大叔的板子怎么都在KEIL下调啊,难道只能用IAR吗,

网友A:
是的,目前只支持IAR EWARM开发环境。

网友B:
目前比较流行的STM32仿真评估板有两种

目前比较流行的STM32仿真评估板有两种,一种是深圳英蓓特公司推出的“STM103V100开发板学习套件”,另一种是南京万利电子公司推出的“EK-STM32F学习开发套件”,这两种套件都集成了JTAG仿真环境,下面是有关这两个套件的帖子:
英蓓特公司:集成仿真器STM32板(第二版)199元特价优惠!,该套件支持KEIL的uVision MDK

万利电子公司:带有仿真器的学习开发套件EK-STM32F正式开始销售啦!,该套件支持IAR的EWARM;最近刚刚发布了仿真器的驱动更新:ST_LINK II 的驱动,现更新到V1.1.9.2版本,请注意更新

目前STM103V100只支持KEIL的uVision MDK,而EK-STM32F只支持IAR的EWARM。

楼主:
我在南京,但用KEIL习惯了,从51到ARM都一直是KEIL

我在南京,但用KEIL习惯了,从51到ARM都一直是KEIL
只在用430是,用过IAR,不过没有深入,
这两家的板子,哪个好啊, 英倍德的是不是没有焊SPI的FLASH啊,
万利的是有

网友C:
STM103V100和EK-STM32F俺都玩玩~~~可惜网管在家写不成作文~~~

网友D(2008-01-30):
万利的板子也能在KELL下仿真

万利的板子自带ST-LINK仿真器,用ST-LINK时只能在IAR EWARM.不过依我经验,将万利的EK-STM32开发板RS3 RS4排阻焊下后,你就能用KELL仿真了,记住噢,要另配ULINK/ULINK2仿真器.例子程序网上有的.

网友E:
晕倒~~~~~~

那还是要第三方仿真器啊

看了题目还以为直接就可以用keil了~~~~~~~~

网友F:
要“小野狼”家的工程师开发个AGDI的DLL就可以了

只是不知道英培特想不想做,毕竟是抢ULINK(2)的生意啊

网友D:
7楼,可以醒一醒了

以前没有用过IAR EWARM,因为其它免费版集成环境只支持12k文件大小(太小),无奈下学着IAR EWARM... 嘿EWARM真容易学会,编译时几乎不用什么设置(例子程序中都帮你设置好了,而且是通用的)   万利的199元开发板自带ST-LINK仿真器,与EWARM配套使用十分方便啦!
   199元=自带仿真器的STM32F103开发板+32k免费的,特别容易学的集成编译环境IAR EWARM.

网友E:
楼上,我醒了

现在在用英培特的板子

过一阵子再试用万利的

感觉不同的板子用不同的编译器的确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