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STM32内部集成EEPROM

楼主(2008-01-01):
在用STM32时候,希望"一些可变数据跟着芯片走",

虽然STM32提供了20个字节的BKP-RAM,但需要用VBAT来维持.不是很方便呀!

网友A:
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楼主认为多大的EEPROM容量合适?

从芯片制造上讲,不知道现在所使用的工艺能不能做EEPROM,不过可以向设计部门建议一下。

楼主:
RE:EEPROM容量

EEPROM容量应该和具体的项目相关

我希望256B就够了!

楼主:
ST7 lite单片机中就集成了

ST7 lite单片机中就集成了128-256B的EEPROM

工艺应该不是问题吧?

网友A:
ST7Lite与STM32使用的是不同的工艺

“希望256B就够了”,记住了!

网友B:
EEPROM有256字节就够了

有一些参数是需要EEPROM来保存比较方便。

网友C:
至少要做512BYTE……

256多数也够,但256B和512B在成本上差距很小,为何不做大些?!

另最好能支持页操作模式,现在很多MCU都只能支持字节读写,既然都32BIT了,何不干脆点可以页读写呢?

写周期的问题,PIC一般是4MS左右,AVR一般在8MS左右,希望ST能做成4MS写周期的,但8MS也可以,主要是成本看哪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