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的ISP软件的使用问题--第一次连接总部成功

楼主(2008-01-09):
手里有块EK-STM32F开发板,板上有ST-LINK,但是我不用IAR,用codesourcery,所以程序都是通过isp下载到片子里的。这样只是稍微麻烦一点,每次需要去弄那个短路冒。

不过ISP软件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软件本身的问题,复位板子后,打开软件,但是每次进入时,第一次总是不成功,然后再按复位,等软件超时后(这个时间还很长,如果短点就好了)提示连接不到bootloader,然后再进入就可以了。

每次都这样,都要来两次。
请问大家碰到过这个问题吗,我用的是usb转串口线,两根不同的线都一样。
谢谢!

网友A:
超时时间自己可以改呀

楼主:
哈哈~, 到现在还没注意有个timeout, 多谢大叔指点!

网友B:
我的也是ST的EK-STM32F开发板,我用IAR,但我

我的也是ST的EK-STM32F开发板,我用IAR,但我尝试用串口下载数据时总是连不上,

启动配置已选成system flash

网友A:
多复位几次~~~

网友B:
刚刚在坛子里找了下,可能是因为我的是A版的713

估计是不能ISP了,呵呵,

网友B:
且我用串口监测工具看了下,发现前几帧数据还有响应

只是响应的数据和教程文档中写的有些差别

网友A:
苦命呀~~~同情之中...

网友A:
7楼请进~~~

7楼用的是什么拦截软件,能给菜农发一份吗??

谢谢~~~

HotPower@126.com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49&t=2814372

网友B:
老hot在西安哪个地方住,以前我在西安呆过四年,

网友A:
哈哈~~~俺住在雁塔村西头窑洞里~~~

网友C:
呵呵,长安县的太阳新城离西安多远啊?

网友B:
老hot,串口监测工具已经发给你了,你查收一下吧,

大部分情况下还是蛮好用的,,

网友A:
谢谢~~~俺这就去邮局取包裹去~~~

网管在家~~~发贴很难~~

网友B:
睡觉了,你老慢慢玩,呵呵,

网友A:
倒塌了~~~COMSpy是流氓软件...

以前在单位没上网用过觉得太简单,没想到这烂软件还做广告...晕!!!

网管在线上不能贴图,回头贴上

网友B:
呵呵,我有360,没发现comspy有什么问题,

老HOT,你啥时候有空写一个给我们用呗,

网友A:
倒塌了~~~俺给你证据~~~

一下搞了3个插件(天线,模块,数传)...

网友D:
最近玩什么STM32F的人真多啊

可惜俺用不上啊,也没有机会玩,要不跟Hotpower大叔学习

网友E:
串口监测工具

  为什么不用神通广大的BusHound?

网友F:
我试了800遍

都是cannot start BL...Please Reset Device and try again

网友A:
同情之中~~~俺250次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