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的ISP问题

楼主(2008-01-10):
9月份买到的芯片,J-LINK 仿真正常,进入不了ISP

网友A:
和BOOT1/BOOT0及RST三者有关

楼主:
BOOT1/BOOT0肯定没有错

同时也RST了,就是这样啊?!

网友B:
看看芯片上的标注是什么?

芯片上写了什么,与下面的照片比有什么不同,尤其是红线标出的部分:

网友C:
这样也行……

网友D:
我的A版722的可以isp

楼主看一下会不会是串口线的问题,用交叉的和直通的分别试试。

网友A:
仔细看俺的EK-STM32F用的也是A版722的,也可以ISP

不会是假的ISP了吧~~~难道这就是199的原因所在???

网友E:
关于A版的STM32可以ISP

  关于A版的STM32可以ISP,可以这样理解:
ST在A版的STM32烧录了ISP代码,并用它来进行验证ISP代码的可行性。B版和Z版的STM32已经固化了稳定、可靠的ISP代码,因此在B版和Z版的STM32进行ISP是有保证的;相对而言,对A版的STM32进行ISP就难有保证。
  至于A版722的,也可以ISP,我是这样猜想:晚期的A版的STM32已经稳定了,所以可以ISP。提示:可以把BOOT方式设置为system memory方式,复位,把地址0附近的代码读出来,跟B版/Z版的STM32的代码进行比较,如果相同,那么可以放心进行ISP。

网友F:
TO: TRUE_ARM

兄弟,还玩股票,真有空啊..

网友G: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

板上原来的“A,722”片子用自己后来买的“Z,745,07年41周?”的片子换了
用STMicroelectronics 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时还是出现cannot start BL...
please reset the device and try again

比你的还惨

没发现原因,就先干别的去了

网友B:
看看另一个帖子的讨论,你们是不是有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