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的复位电路

楼主(2008-01-11):
STM32内部有一个完整的上电复位(POR)和掉电复位(PDR)电路。当Vdd低于指定的电压Vpor/Vpdr时,系统保持为复位状态,不需要外部复位电路.
请问这个电压门限Vpor/Vpdr在哪里设置呢?谢谢。
设置了这个之后,MCU的Reset引脚,是不是可以不接外部复位IC了?

网友A:
请看参考线路图

网友B:
不知道把复位的RC电路拿掉行不行?

网友C:
可以不使用复位的RC电路

STM32内部有一个完整的上电复位(POR)和掉电复位(PDR)电路。当Vdd低于指定的电压Vpor/Vpdr时,系统保持为复位状态,不需要外部复位电路
,电压门限Vpor/Vpdr不需要设置,这是一个固定值。请参考下图(来自STM32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