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平台调试STM10XX问题

楼主(2008-01-11):
最近在开发一个产品,用到的芯片是STM101R8,编译器选用MDK,调试中发现,程序运行到断点处,再按F10,会跳到秒时钟中断(如果有串口发送,还会跳到串口中断处理处)按F10一步一步跳出中断,又马上会回到秒中断。这非常影响调试,现在我的做法是,在程序运行当中,关闭秒中断使能,或者一路加断点,按全速运行。以前我们开发At91R40008时(平台keil,编译器ADS),并且跑着ucosii,从来没碰到这烦人的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是编译器的问题呢,还是片子的问题?ps.用软件仿真没这个问题。

网友A: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看看MDK中有没有调试状态下停止Timer的

我没有用过这个调试工具,但STM32有这个功能,请看STM32参考手册的第13.4.16和20.15.2节。如果调试工具中没有这样的选项,你可以自己在程序中加入语句设置相应的寄存器位。

芯片中预留这个功能,方便用户的各种调试需求,你现在要求调试时停止Timer,但有些人需要调试时不停止Timer。

串口中断的进入是你程序控制的,应给自己解决。

楼主:
回复的好快哦

MDK支持调试状态下停止Timer的选项,我现在在调其它模块,先把定时器取消。
我没在串口中断里加断点,只是在主流程里按单步调试,按道理应该跳到中断里面去的。以前调试ucosii,可以在自己的任务里面单步调试,不会自己跳到中断里面去,或者其它任务中去。唉,还得慢慢研究。空的时候我用MDK去仿下LPC2104看,看会不会也出现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