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710的BSPI做主机是,nSS是不是可用于GPIO功能?

楼主(2008-01-11):
我把nSS作GPIO口,输出。如果nSS脚输出高电平,则操作BSPI时有波形,如果nSS脚输出低电平,则操作BSPI时没有波形,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STR710的BSPI操作时,nSS不可用于GPIO功能

请看STR710的手册:

楼主:
还真是不能哦,那外部的从器件的片选只能用别的IO口了

楼主:
什么地方有这个datasheet,我在ST上只能找到75页的那个

网友A:
关于datasheet与Reference manual的区别

请看下面这个常见问题解答中的第2个问题,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STR7和STR9。
STM32微控制器系列——常见问题解答(基本篇)

你可以在下面的网页中找到相应的文档:http://www.stmicroelectronics.com.cn/stonline/mcu/MCU_Pages.htm

楼主:
谢谢!下载了,要好好学习一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