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外部FLASH中调试问题?

楼主(2008-01-17):
工具:J-Link仿真器和IAR开发环境
问题:1.是否可以下载程序到外部NOR FLASH?
      2.怎样下载,是否通过J-Flash ARM?有无其他方法?
      3.怎样在IAR中进行调试?
      4.是否可以设置断点?
      5.如果程序装载到外部RAM,是否可以设置断点调试?

网友A:
什么芯片?

网友B:
可以

1,2 可以,用jflash比较方便
3,我通常在编译后用命令行调用jflash把bin烧进去,就可以直接用cspy调了,工程设置里有个地方可以设置编译后执行一个命令行。
4,可以,flash中可设置硬断点,数量由cpu决定
5,可以,而且断点数量不受限

网友C:
Re

下载到外部flash有两种做法,一是使用J-Flash之类的专用下载工具,二是根据IAR EWARM提供的flash loader源代码模版,修改几个函数,做出针对特定外部flash的flash loader来。在flash里调试断点数量为两个(ARM7/9),在RAM里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