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IO.H的几个函数,香版主请进!!!

楼主(2008-01-17):
u8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_TypeDef* GPIOx, u16 GPIO_Pin);
    //读取GPIOx输入单脚状态
u16 GPIO_ReadInputData(GPIO_TypeDef* GPIOx);
    //读取GPIOx的全部输入引脚状态
u8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_TypeDef* GPIOx, u16 GPIO_Pin);
   //读取GPIOx输出单脚状态
u16 GPIO_ReadOutputData(GPIO_TypeDef* GPIOx);
   //读取GPIOx的全部输出引脚状态
void GPIO_SetBits(GPIO_TypeDef* GPIOx, u16 GPIO_Pin);
   //置位GPIOx的GPIO_PIN_x
void GPIO_ResetBits(GPIO_TypeDef* GPIOx, u16 GPIO_Pin);
  //复位GPIOx的GPIO_PIN_x
void GPIO_Write(GPIO_TypeDef* GPIOx, u16 PortVal);
  //写unsigned short 数据到GPIOx,

如果我想向GPIOE写PD_0=1
                 PD_1=0
                 PD_2=1
                 PD_3=1
这样可行吗:
          GPIO_Write(GPIOD,0B000 0000 0000 1101)

以上是我个人理解,错误的请指正,谢谢!!!!

网友A:
对不起,我现在不能回答你的这些问题

你的问题很简单,在固件库函数的手册中有这些问题的答案,请先阅读这个手册,看不懂的部分再问。

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um/13475.pdf

楼主:
对不起,我现在不能回答你的这些问题

英文看不懂多少,有中文版吗?应该差不多吧!!!
GPIO_Write(GPIOA, 0x1101);
可以写成:
GPIO_Write(GPIOA, 0B0001 0001 0000 0001);对吗?
想做STM32的粉丝真不易啊,到处找Example,还要阅读
IAR里面的inc和src!!!!对于不太懂英文的我,真是折磨!!!

楼主:
还是用实验证明

过2天有空,焊16个发光2极管+1K电阻落地!!(跟ST网的应用笔记一样的电路)
实物试全部的输出函数,看结果 !!
EK-STM32F的板,我怕焊了插针后,不保修,苦闷!!!
有万利的人吗?焊了插针后还保修吗?

网友B:
好象只有gcc支持二进制表达方式0bxxx

网友A:
目前正在翻译,但这里面的英文很简单的

这里有个例子,哪句英文你不懂?

网友C:
有点小倒塌..那个“function prototype”叫“函数原型”比较习惯

网友A:
谢谢圈圈

不好意思,从学C语言起我就不知如何翻译这个"Prototype",小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