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错误

楼主(2008-01-18):
没有 什么Link,所以,目前,使用串口,期望烧入程序。

焊接板子,仅焊接了最基本的电源,3232。
串口调试软件----先发送0x7f,收到0xf9。
然后,可以发送0x01 0xfe----可以收到79 14 00 00 79 。
发送0x00 0xff----可以收到F9 0B 14 00 01 02 11 21 31 C3 63 73 82 92 79 。

----这就证明串口通讯,基本正常,电源等,基本正常。

但是,STMicroelectronics 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可以烧录程序的软件,可以检测到版本(第一步)(当然是重新上电)

擦除等操作失败。

为啥?
咋解决?

楼主:
等待HotPower的软件

.....

网友A:
含有ISP代码的芯片

楼主使用的芯片是A版本的,时间是07年22周生产的,这是最早一批具有ISP功能的芯片,但是该芯片内的ISP还只是测试版本,最终完善的是B版本的芯片,所以要使用ISP功能且不出错,应该选用B、C或者Z版本,Z版本是最终版本:即现在确定芯片最终完善的版本,如果你现在量产,买到的芯片应该时Z版本。

网友B:
难怪我的isp不稳定

原来我板子上的芯片带的isp功能不完善

网友C(2008-03-28):
原来如此

原来stm32出了那么多的版本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