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V容忍IO 的 VDD_FT 的看法

楼主(2008-01-18):
关于5V容忍IO 的 VDD_FT 的看法

根据我对手上的芯片测试,发现所谓5V承受的 IO 口,就是对 VDD 脚的那个 ESD 二极管有 1.7V 以上的电压(我用万用表测试的结果大约是1.9V)所以可能那对 VDD 的二极管是3个二极管的串联.
为了方便(节省二极管), 把所有管脚的这三个二极管中靠近 vdd 的那二个二极管共享,然后这共享的连接点就成为 VDD_FT 了.

网友A:
AIRWILL作了实事,应该学习。

   最好画个图,估计文字说明,帖子一晃就过去了。画个图,更多人明白。是好事。

网友B:
哈哈

N个二极管并联,再和一个二极管串联

我推测应该是楼主说的第一种情况,按照IC的制程,放几个PN结束比到处拉线节约资源(dice面积),跟我们layout不太相同。

网友C:
1楼强的

说不定芯片真的是那样设计的...1楼至少给出了一种合理解释,呵呵

网友D:
刚刚吃顿饭的功夫,你们就在这里华山论剑啦

开群英会呢?哈哈~~~~

网友E(2017-03-17):
这5V容忍IO,如果外部加1K上拉到5V,将该IO设为输入,IO电压能维持在5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