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想用ST的PWM做DA,滤波怎么选参数好

楼主(2008-01-18):
我对DA的速度要求不高,10Hz以内就够了,但是纹波比较担心
现在是PWM后运放怎么做滤波,高手给支个招,参数怎么选。

楼主:
最近找到DAC芯片,有些头疼

串行的DAC,价格高,长货期
退一步用并行DAC,仍然存在这些问题,虽然稍微改善

网友A:
不解,为何加运放???

网友B:
PWM的R-C输出要加运放啊!

菜农有什么高招可以不用加运放吗?

网友B:
用HC595输出再用R-2R就不用担心纹波

价格也不贵,但占地方

网友A:
这有什么晕的???看看PWM充电电路就明白了~~~

充电的PWM源电压=2*充电的PWM电压.

估计还要电感~~~

他10Hz的肯定没问题~~~

网友B:
运放是用来降低阻抗的

也可以同时作有源滤波

R-2R的输出也要加运放来驱动下一级

网友A:
不知楼主用DA做什么~~~

网友B:
不管DA用来作什么

除非只是放在示波器上看一看波型

否则一定要加运放,甚至再加上达林顿,才能真正去驱动其它电路

我估计菜农没真正用过DAC,才会问为何要加运放

网友A:
对了~~~因为俺的DAC几乎是直流~~~

网友C:
直接用dac好啦,楼主要多少位的,我给你推荐一下

楼主:
我用DAC也是接近直流

1、运放是为了有源低通滤波,相当于滤掉PWM载波
2、2阶的有源滤波应该可以满足要求,看模拟资料头都大了

to 王紫豪:  10bit的就够用了,速度没有要求
to kl818bc:R-2R确实占地方,我还考虑过用HC164串行的,MCU用的管脚更少

网友B:
HC595也是串行的

看看下面的转载吧!

注:74164和74595功能相仿,都是8位串行输入转并行输出移位寄存器。74164的驱动电流(25mA)比74595(35mA)的要小,14脚封装,体积也小一些。
74595的主要优点是具有数据存储寄存器,在移位的过程中,输出端的数据可以保持不变。这在串行速度慢的场合很有用处,数码管没有闪烁感。
与164只有数据清零端相比,595还多有输出端时能/禁止控制端,可以使输出为高阻态。
另外,据网上报价,贴片164每只1元钱,贴片595 0.8元/只。

http://www.c51bbs.com/c51blog/user1/1130/archives/2006/4663.shtml

网友D:
精度不高用PWM即可

减少纹波方法是提高PWM频率,增加几级RC滤波。再用运放来提高驱动能力时基本可以不加滤波电路了。

网友E:
用PWM可以输出很高精度的电压和低纹波。

记得日本横河还是另外一家仪器公司是用PWM作程控电压源的,精度达到0.1%以上。电压范围1mV~10V   .....    主要是选对开关管和设计好椭圆滤波器参数。
有关开关管和滤波器网上有许多资料的。你可以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