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3210B评估板上实现AC电机控制,供电怎么只有AC30V?

楼主(2008-01-28):
我想问一下,3210B评估板上实现AC电机控制,供电怎么只有AC30V?,,,,电机可要220的啊!怎么实现的,还是我的理解问题,,,,

 电机码盘明天到,,,,,等待...

网友A:
STM3210B-EVAL是STM32的评估板,不带AC供电;STM32-MCKIT才有AC

估计楼主说的是STM32-MCKIT电机控制开发套件。

电源板是为套件上的电机配置的,如果你要接220V的电机,需自己解决电源部分。不知这样解释是否清楚?

网友B:
别忘了隔离板

要是控制220V的电机,别忘了JLink到STM32的JATG通道要使用隔离板,如果你没有这个板可以照ST给出的原理图自己做一个。

楼主:
对就是STM32-MCKIT电机控制开发套件,但套件支持AC马达的??

对就是STM32-MCKIT电机控制开发套件,但套件支持AC马达的??我正给力源准备定那套开发板,,,需要确认这个问题,,万一买回来转不起来,,,那怎么办??,自己不能做电源的,因为涉及好多问题,,,,耐压等问题,驱动模块等,,,

网友C:
STM32-MCKIT电机控制开发套件支持AC220V输入

STM32-MCKIT电机控制开发套件既支持AC220V输入,又支持DC30V输入。但使用时须注意板上的跳线设置,否则会烧板!

请下载其原理图以供参考: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um/13031.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