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总结一下,IAR编译生成HEX,BIN

楼主(2008-01-29):
偶使用的 生成BIN方法:

如图所示,选中WORKSPACE顶端一行,Project->Options.. (或者右键Options..)

对话框中Linker
Extra Output
选择format,指定文件名。

====¥¥¥¥¥======  传说中的分界线   =====$

网友A:
实际各有3种方法,各种MCU/ARM的IAR设置都是一样的~~~

楼主:
是啊,偶开发430,也

用IAR

网友B:
HOTPOWER说的三种方法可否具体说明一下

hotpower说的三种方法可否具体说明一下,我用的是IAR 442a

网友C:
Re

就在左边那个Output选项卡中

输出.bin 再选格式就好了.. 不用弄到这个Extra Ouput拉

楼主:
to:5楼 非也,output 一般不改

左边那个Output选项卡中

还需要调试呢!

========  调试,传说中的 第三种 必备输出。 呵呵  ======

网友D:
HEX也可以直接在界面上选

HEX也可以直接在界面上选,
根本不用改文件.

另外,对ARM而言,在link选项卡力,添上ram,rom起始地址和堆栈大小,
即可生成XCL文件.

我用proteus仿真arm,就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