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911fma44x6 keil程序下载到ram中运行

楼主(2008-01-30):
我用keil做str911fma44x6 的调试,想把软件下到RAM中运行,可是只要开中
断pc都会飞到flash地址,请问如何实现所有软件都在RAM中运行?不像STR7,STR9找不到任何RAM remap的设置。请大家指点!

楼主:
这是工程文件

我附上了工程文件 请大家给点建议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008130173522798.zip

楼主:
怎么大家都在忙什么!没人理我这只菜鸟亚

网友A:
str9没有remap

你好,

str9没有remap功能,因为str9的结构flash和ram的地址是固定。中断的地址也是固定。

如果你需要在ram里面运行,你可以先放这个小的程序(jumpvect.bin)在flash里面.有中断的时候这个程序会跳在ram。

regards,
STF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008131121557341.zip

楼主:
具体操作

能否告知以下具体的操作吗?
best wishes!

楼主:
怎么下载这个程序呢?

网友A:
操作

你好,

那个zip文件里面有一个bin文件, 你把这个bin文件烧写在flash里面。然后你应该可以在ram厘里面调试。

如果bin文件不好用的话,你可以编译那个.s文件。

Regards,
Stephane

网友A:
.hex文件

有的工具支持hex文件不支持bin文件,给你那个.hex文件

我一般不用keil. 我在问怎么做。

Regards,
Stephane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008131142655626.zip

网友B:
换成 IAR吧,

换成 IAR吧,我当时就是在做IAP的时候发现 用KEIL很难做,改了IAR就好了。

网友A:
Keil hex loader

你好,

你可以试一下这个项目。

Best Regards,
Stephane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2/2008215105015557.zip

网友A:
IAR Bin Loader

你好,

如果有人用IAR的话,你们可以试一下这个项目。

Best Regards,
Stephane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2/2008215105330598.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