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STM32定时器可以同时输出四路PWM,控制四相线圈吗

楼主(2008-02-14):
请问STM32的一个定时器中四路通道都可以设置成PWM模式吗,即用一个定时器(比如高级定时器可以控制四相线圈吗)

网友A:
一个STM32定时器可以同时输出四路PWM

任何一个STM32定时器都可以做到同时输出四路PWM

网友B:
是的~ST的TIM的确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