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3不能用汇编吗?

楼主(2008-02-18):
(无正文)

网友A:
谁说Cortex-M3不能用汇编?

看看这个文件:STM32F10xFWLibFWLibprojectEWARMcortexm3_macro.s

楼主:
另外,发现进入stantdy模式后IO均为高阻。

I/O states in Standby mode
In Standby mode, all I/O pins are high impedance except:
● Reset pad (still available)
● TAMPER pin if configured for tamper or calibration out
● WKUP pin, if enabled
设置好的上下拉都没了吗?这比较麻烦,很多IO都得另接上拉或下拉电阻。
主要是输出脚,否则控制状态不确定。

网友B:
这个结论完全是断章取意

这个结论完全是断章取意

网友A:
3楼给出的图是用于说明Cortex-M3的项目可以不必使用汇编

这张图用于对比ARM7的开发,因为ARM7的项目中必须要使用汇编,而Cortex-M3的项目可以不必使用汇编。但没有说不能使用汇编。

网友C:
哈哈~~~中断向量表都可用C数组~~~方便多了~~~

网友D:
如果函数做得很全效率高当然好,会变得介绍确实不多

网友E:
使用汇编还是很方便的

我用m103来做PLC,中断和解码都是需要汇编的.现在系统初始化用的是C.

楼主:
cortex-M3的汇编手册哪里可以找到?

想了解下指令集。

网友E:
arm网站有

arm网站上的帮助手册有的,利用迅雷下载就可以了.有关于cortex-M3内核的描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