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2-20):
在F103R8T6上可以正常运行的程序,写到F103C8T6上却不能执行,这是什么原因?
可以用JTAG单步执行啊!一直可以执行到主程序的循环中。
而且
STM32这个单片机复位后的JTAG那几个IO上面不是有特殊的电平信号嘛,初始化了以后这几个IO应该就是通用IO了啊,应该按照我程序设置的电平来输出啊。

网友A:
配置好了么?

.

楼主:
配置是什么意思

能够在F103R8T6运行的

网友B:
你使用了哪些管脚?分别是如何使用的?

STM32这个单片机复位后的JTAG那几个IO上面不是有特殊的电平信号嘛,初始化了以后这几个IO应该就是通用IO了啊,应该按照我程序设置的电平来输出啊。

不明白上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JTAG那几个IO”是否说管脚的复用功能?如果是复用功能,在STM32F103R8T6上的时候是否能得到你预想的结果?AFIO的时钟是如何配置的?

网友C:
把IO已经设置成通用的输出IO了

把PA都设置成输出,程序在PA15上输出低电平,结果测量到的还是复位后的高电平。

网友B:
5楼是代替楼主回答4楼的问题吗?

我的2个问题是:在STM32F103R8T6上的时候是否能得到你预想的结果?AFIO的时钟是如何配置的?

网友C:
我看看啊

我用的是st的例程改的啊,没仔细看这些呢。。。汗一个

网友B:
版面上有好几个关于AFIO的帖子,楼上的可以参考